家人们,主板不能进bios,谁懂啊!

楼主(2023-05-06):
一张华硕Z370-h,原故障是卡内存,内存的参考电压没有,一个三极管损坏,换好后可以亮屏了,但是不能正常进bios啊,找人合成了一个bios,却跑码卡到f4后反复自检,换回原bios故障依旧,谁懂啊

网友:
送修吧  。。以免扩大故障

网友:
建议送专业的维修店维修,

网友:
换个主板吧

网友A:
故障已解决,奇葩故障,插上诊断卡就不能进bios,拔了就正常了

网友B:
诊断卡是插的pci,还是tmp的?

网友C:
图片上的诊断码是b2

网友D:
诊断卡上是不是像老式的那种还有按钮的,按一下才走下一步?

网友:
长见识了    学习

网友E:
bios版本不对,或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这还用合成bios?

网友:
BIOS或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片上的诊断码是b2

b2就是亮机代码,是不是经常看到修显卡的说卡b2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诊断卡是插的pci,还是tmp的?

tpm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诊断卡上是不是像老式的那种还有按钮的,按一下才走下一步?

不是哦,631pro的诊断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版本不对,或是南桥挂了

已经解决了哈,原故障是卡内存,内存参考电压没有,修出来后是插着诊断卡开机的,后来才发现插上诊断卡就不能进bios

网友A:
英特尔6代以后的要合成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英特尔6代以后的要合成

Z370不需要合成,809F或者H编程器可以直接刷官方的,其他差点的编程器需要去头才能刷,Z390如果是官方的原BIOS就要合ME,目前只在华硕的碰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Z370不需要合成,809F或者H编程器可以直接刷官方的,其他差点的编程器需要去头才能刷,Z390如果是官方的原BIOS就要合ME,目前只在华硕的碰到过。

好吧,感谢指点,我只知道六代以后的需要合成

网友:
诊断卡不匹配

网友:
这个问题确实奇葩

网友(2023-07-03):
诊断卡PCI接口的!有时插上确实有很多奇怪的问题。之前遇到过一个不插诊断卡不跑码的。最后只能让客户把卡一起买走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供电不稳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故障已解决,奇葩故障,插上诊断卡就不能进bios,拔了就正常了

哈哈哈,我瞄一眼就知道了,还告诉你个秘密,插上卡,华硕110后IO监测电压BIOS会红,个人猜测原因是LPC总线被占用

网友:
我也是服了,这主板还用合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