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键盘按键的修复方法!

楼主(2023-05-06):
很多时候,笔记本按键不小心被扣掉了,特别是下面的活动支架被弄断了卡脚,导致无法再装上去!去找相同或类似的支架,很不容易,那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修复呢?本文就提供一个很好的方法,供同行参考!

上面是右边断了两只脚的支架,下面是我修复的支架

方法很简单,材料和工具如下
1,取一根软一点的网线芯,4.5左右
2,指甲剪一把
3,摄子一把
4,烙铁一把
操作方法,将支架两部分翻转,形成凹口向外,露出断口位,如图,再放到摄子的夹槽中,断口刚好卡在摄钢上,向摄子窄处推,自然就卡住支架了

然后左手捏着铜线,抵在原断口位,右手用热的烙铁加热铜线,铜线受热后就可直接插进支架的尼龙胶里了!
然后用指甲剪,剪掉多余的部分,凹内穿出的部份也要剪掉,如果不平,可用戒刀修整,也可把铜线往外推一推就平了,不用担心松动!
做好支架后正常安装到键盘位底座上,由于铜线有一定长度,位置又限定,卡上后会形成扛杆,就算熔接点松动也不会掉,安心使用,如图

装完后恢复如初,按下弹起力度无二,修复完成!这对于找不到替代品的时候是个好方法!

网友A:
我都是把键盘从 c 壳上分离下来后,才修按键的。
怎么你们都是在壳修。。哈哈哈

网友:
楼主分享的办法挺实用,路过学习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把键盘从 c 壳上分离下来后,才修按键的。
怎么你们都是在壳修。。哈哈哈

用摄子尖插入按键帽的上底部,也就是支架与塑料帽之间,往右边一点轻轻一别,卡扣就脱开了,再将脱开右边的键帽往左边一推,键帽就下来了,
装上也容易,正确的方法是键帽从左向右斜插进去(目的是槽口勾入支架的突起),然后右边往下一压,就装好了,当然,直接键帽放中间直接压下去有的也可以,有的就不行,会压坏支架的!

网友B:
从其他坏键盘上扣个下来

网友:
这个操作很不错,下次碰到难找的也这样试下

网友:
好方法,下次遇到试试。

网友:
这招我用过,的确可以的,谢谢分享~

网友:
感谢分享!好经验!

网友:
又涨知识了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个好方法

网友:
这个算是好方法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确实是个好方法,高手在民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其他坏键盘上扣个下来

都是这种操作,我的方法是键盘不常用的按键搬过去,去掉胶皮,沉下去不影响整体美观。

网友:
这方法确实实用

网友:
这样搞不好收费直接换键盘

网友:
正好有一个按键支架坏了,试一下。感谢分享

网友:
这确实是好办法,但从其他键盘扣一来一个不好吗?

网友:
很实用,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,很实用的。键盘虽然不贵,但维修经验宝贵,点👍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