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爱普生630k放纸进去就自动打印乱码,根本没插打印线

楼主(2023-05-06):
打出来全是这种乱码段落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连打印线都没插,不要说电脑发送什么任务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错乱了

网友A:
初始化一下就行了 目测打印头也断针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初始化一下就行了 目测打印头也断针了

初始化过了,停止打印了,但是一插上打印线又开始自动打印乱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初始化过了,停止打印了,但是一插上打印线又开始自动打印乱码了

刷一下BIOS试试或者更换或者换针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初始化过了,停止打印了,但是一插上打印线又开始自动打印乱码了

还有就是你是新款630还是老款的也没有说明  一般新款的容易乱码驱动模块坏或者bios程序坏了 我都遇到过不过我是直接更换主板解决了数据没有备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