巨龙 1250w 同步整流管9992GP 击穿

楼主(2023-05-06):
没想到开关电源比主板难修多了
咸鱼上收了一个巨龙1250W的狂电,通电灯泡不亮,拆开发现
1.保险熔断
2.PFC开关管IXFH60N65X2 击穿一个
3.主开关G30N60E 一个已经开路
4. 7个同步整流管9992GP中的有3个短路
前3个问题还好解决,同步整流管击穿,不知道怎么搞了
9992GP贴在散热器上,要拆散热器,需要拆变压器,变压器搞不下来,维修无法继续

请教一下
怎样能拆掉7个同步整流管(或者怎样拆下变压器)
同步整流管击穿,需要查什么地方的电路
图片是来自网络

网友:
这种不好搞的

网友:
一样拆啊!不然怎么办。

网友:
整流管应该是贴片吧?用热风枪吹下来

网友:
拆变压器用烙铁,吸锡器,针管试试。

网友:
好搞得很,但拆下来后还要测调制解调芯片及周围电路,要不然,再次击穿,一般都放弃了。太费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