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万用表,记算器,温湿度计换老化发黑背光

楼主(2023-05-06):
很多小电器,都用LCD非发光液晶屏,比如万用表,记算器,温湿度计等等,时间久了,背光层因为是凝胶粘与反光膜反应,背面就会发黑,如图

有条件的,可以换屏,或买新机。没条件的,其实可以直接手工换反光膜的!
材料:
1,工业酒精
2,锡铂纸,可以是保鲜用的,微波炉用的锡铂纸,也可是烟盒上的锡铂纸,PGA焊接用的防热锡纸,实在没有,不干胶纸,广告贴纸,什么都没有,白纸也行!好吧!
3,毛巾一根
4,面巾纸一张
5,戒刀一把
操作方法就是用戒刀小心的在背光膜角落起位(很薄),剥离,然后用面巾纸粘酒精清洗掉凝胶,如图

然后用剪刀剪下一截锡纸,剥下一端,对齐(可多一点)贴在玻璃上,再用毛巾慢慢推平(切记,必须是毛巾,才不会起皱),如此反复推平,直到满意,最后用戒刀修掉多出的锡纸,如图

然后装回原机位,如果有缺笔划,可在玻璃引脚位压一片弹性泡沫胶条,如图

最后,装上外壳,拧上螺丝,看下效果!还不错吧!

网友:
技术挺实用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猫咪挺好看的,楼主分享的技术也挺实用的

网友:
喵喵成功抢镜。

网友A:
粘锡纸是细心活,感谢分享。
之前试过,老是贴不好。。
后来改用一些没用过的发黄的打印机相纸,喷上银色喷漆。。
预先弄了好几张,需要的时候直接剪裁。还过得去,虽然不如换新屏。

网友:
我觉得用报废手机屏背光撕下来的比你这个好。

网友:
用废旧笔记本屏内的反光纸,弄完跟新的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粘锡纸是细心活,感谢分享。
之前试过,老是贴不好。。
后来改用一些没用过的发黄的打印机相纸,喷上银色喷漆。。
预先弄了好几张,需要的时候直接剪裁。还过得去,虽然不如换新屏。

屏报废电视 ,显示器里面的  ,拆一张   会比这个效果好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坏了的液晶屏偏光膜,颜色深浅谁便选,巴适得很,我的万用表就是这样修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