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通电开机不触发

楼主(2023-05-06):
3VSB有3.3V,按开机键,33脚的3.3V触发是0V,但是34脚依旧是4.9V没变化,是I/O坏了吗?或者是别的条件没满足?

网友:
先量一下rsmrst有没有3.3,按开机键,pwrbtn有没有高低高跳变,io要发给桥高低高跳变,桥有没有返回slp s3  slp s4,如果有,io会拉低ps 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