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一上电就击穿mos管上管

楼主(2023-05-06):
一块588显卡,原来的主控损坏罢工了,更换主控后上电,一开机就保护关机,测量阻值发现12v金手指那边唯一一个mos上管击穿,拆掉此管上电测量g极电压为11v,其他正常的是1.3v。
请教各位大佬,是否这11v异常电压导致的击穿?这个电压是主控还是协控过来的?接下来怎样排查?
新手刚入门,万分感谢!

网友:
供电终于全了,原来要4相核心供电都出齐才会出vddci,领教了。淘宝JS卖的芯片质量有问题害烧mos管,再换了阿里巴巴上的才正常。现在能进系统打驱动,显存一个小报错。

网友:
买到短路的mos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