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供电220V到整流这里就只有14V就大神解答!到底怎么回事

楼主(2023-05-06):
以前的破夏普显示器!主板lad.mv56u.a36, 一看是主供电电容烧了!我就换了个400V的电容!结果还是没用!电容输出14V!黄色X电容也是14V,X电容本来是220V!黑色热敏电阻也是14v!最奇葩的是整流桥也是14V,本来整流是300多伏的!见了鬼了!不知道什么东西拉低的伏数!从X电容一路拉低,求大神解答下小白的问题!不是显示器主板3合一,整流一般是300多V抬高的呀!

网友:
动手能力真强。

网友:
没几个元件,连接线,线桩,保险,电感,线路板都可能虚,断电万用表电阻档可直接确定。

网友A:
顺便说一下,400V安规电容不是主供电电容,若电容“烧〞了,短路爆裂,最大可能出现保险烧坏,图中黑方形元件。

网友B:
高压部分就那几个元件,一个个断开测量  也就分分钟搞定

网友C:
查整流桥输入是否有220V   有 测整流输出对地阻值

网友D:
建议送修哈    220拉低到14你是想多了

网友A:
你所说的400V电容是安规电容还是电解电容?安规电容在整流桥前端,损坏的可能性只能是保险丝,电解电容在桥后,损坏可能性有桥和保险丝,碳化后的保险或桥是有阻值的,过去一些小电压自然的很。当然,要确定电源线及桩头可靠接触,电路板无烧损碳化故障。哦,忘记了还有个电感,电感虚不虚,建议断电后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通路,从电源端分别到桥端两AC桩。肯定有一路不通。否则桥AC两端为220V,到电解电容两端乘2的平方根,约在310V。两电容不接也不会影响电压到14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的400V电容是安规电容还是电解电容?安规电容在整流桥前端,损坏的可能性只能是保险丝,电解电容在桥 ...

电解电容!个头最大的那个!只有14v,甚至是0v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高压部分就那几个元件,一个个断开测量  也就分分钟搞定

我的天。别人以为我忽悠。直接拍照,实测主供电220电解电容电容两端只有7V!最高15V,整流4脚小小的那个也是15V。整流是200多v现在也变7V-14V了!你不信看图。万用表实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送修哈    220拉低到14你是想多了

真有,你还别不信看下面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整流桥输入是否有220V   有 测整流输出对地阻值

又查了下!发现220V的保险丝烧了!请问可以用电烙铁直接连线测试吗?会不会有问题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查整流桥输入是否有220V   有 测整流输出对地阻值

短接保险后!整流桥全烧了!无语坑爹!整流桥还是其他的短路了好像!保险接上就烧!秒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说一下,400V安规电容不是主供电电容,若电容“烧〞了,短路爆裂,最大可能出现保险烧坏,图中黑方形元 ...

是的保险烧了!我直接短接后,4脚桥冒烟了!坑爹,难道所有问题都出至于整流桥!

网友D:
怎么又继续操作了呢   都告诉你了220拉低是你想多了 正因为如此才让你送修, 这要拉低到14那你家电闸早冒烟了,听你描述这不是热敏电阻烧就是保险丝烧,而且是不可以直接连上的   为啥烧呢  不就是因为整流桥或者开关管击穿了,而且如果是开关管击穿的情况下  pwm芯片你也要查一下   当然也有极低的概率啥都没烧 就是单纯的保险丝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又继续操作了呢   都告诉你了220拉低是你想多了 正因为如此才让你送修, 这要拉低到14那你家电闸早冒烟 ...

还好这主板不贵!听百度的坑货说保险丝可以暂时短接使用!这还真不能乱接!结果烧的主板都冒烟了!现在就0V了!15V都没有了!百度不能信呀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的天。别人以为我忽悠。直接拍照,实测主供电220电解电容电容两端只有7V!最高15V,整流4脚小小的那个 ...

高压部分是最好修的,就 保险  安规电容  热敏 或者压敏电阻  然后整流桥  大电容。  一般炸保险 一定要测量下整流桥 是否短路,不然换了还是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部分是最好修的,就 保险  安规电容  热敏 或者压敏电阻  然后整流桥  大电容。  一般炸保险 一定要 ...

这回被百度坑的惨上天了!哪个混球说的可以短接保险,保险坏了可以短接暂时使用!结果坑上天了!这电路整流桥有问题!短接直接烧了!就连热敏和共模电容也短路冒烟了!天坑级别!以后不能瞎短接了!风险巨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短接保险后!整流桥全烧了!无语坑爹!整流桥还是其他的短路了好像!保险接上就烧!秒烧!

你还用得一台维修神器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5129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