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68MLP 上机一秒断电

楼主(2023-05-07):
映泰A68MLP Ver7.2
上电一秒断电,
测量内存供电1.5V,正常。CPU没电压不正常,桥电压没有,正常1.1V,VDD没有,正常1.2V。
桥电压和VDD由四运放AS324M控制,实际AS324M只用到2路,AS324M的第5脚和第12脚分别通过2.5V电压以电阻分压产生基准,又受控3.3V上拉和ISL62773A的23脚控制,23脚是PWGOOD脚,只有产生cpu供电后才发出PWGOOD高电平,

测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773A,

29和30电压5V,35脚电压12V,都正常,9脚EN 为0.3V,不正常, 被拉低,发现相连mos(丝印WCM)损坏,
更换后EN 脚有1.7V,桥电1.1V和VDD1.2V有了,亮机, 备份 Ver7.2

网友:
感谢同行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