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待机电压只有3v,没有5v正常吗

楼主(2023-05-07):
这个笔记本不开机,维修电源cc灯闪,没电流,电流也会闪,待机电压只有3v,没有5v,是不是正常的啊?5v和3v的电感对地值只有110多。因为有些笔记本待机只有3v没有5v,不知道我这台w650l笔记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?

网友A:
按照电路图纸查下时序

网友:
短路了吧

网友B:
这个型号就是这样的 开机触发才出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电路图纸查下时序

在网上找的电路图没有待机的时序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型号就是这样的 开机触发才出5v

我也猜是这样,但不敢确定

网友:
这个待机是3.3V的    5v开机以后的     有的是待机5V   开机才有3.3V   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

网友:
灯闪,肯定有短路

网友:
路过学一下。你

网友:
感觉也是短路了,

网友:
断开3v5v看看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有的是这样的

网友:
这机子,是哪 个PG信号不正常,,导致开机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