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G3 3590解决短路后开机黑屏

楼主(2023-05-07):
版号18839-1短路,然后用烧机法,查出独显的一个复合管发烫,然后更换后打阻值正常,待机电压正常,待机电流0.02,电池充电正常,开机电流在1a左右,不掉电,但是黑屏,风扇会转,键盘大小写字母键长亮(偶尔也会灭),电源指示灯闪2橙7白,电压除核显供电瞬间闪一下外,其余都正常。测量核显供电芯片302045,就是29脚对地值是0,开机电压0,以为短路了,但看到cpu的4路供电也是同样的芯片,测量29脚阻值和电压都是0,但是cpu开机电压正常。bios也刷过,更换me的居然按开机没有反应,电流跳到0.03,就又回来了,只好刷回原机的,换过别人分享的,故障跟原机一样。没辙了。。。

网友A:
2橙7白换个屏幕试试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试

网友B:
看下复合管是做什么的,供电还是转换,发烫应该是管子问题或者是后级电路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橙7白换个屏幕试试

试了一下拔下屏幕排线,核显供电也不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复合管是做什么的,供电还是转换,发烫应该是管子问题或者是后级电路有短路

这个复合管是MP86941。更换之后测量独显供电正常0.8v

网友:
我把显示屏拆出来,主板也拆出来。主板只插内存和显示屏,开机居然亮了,这是怎么回事?太奇怪了。就这么装回去,不会再犯病吧?

网友:
碰了碰屏线,有时会不显示,有时会显示,以为屏线坏了,换了个屏线,发现有时还是会不亮机,拔下屏线,开机电源灯还会2橙7白闪烁,有时还会掉电,会不会是主板上哪里的问题呢?有高人回答一下吗?

网友C(2023-07-20):
我的就是核显供电不出。闪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就是核显供电不出。闪烁

是屏幕问题。 外接不亮 但是大小写灯亮。换一个屏幕既然亮了   ok

网友(2023-10-09):
触摸桥和显卡芯片都有发烫,触摸 cpu没有发热,测了一点电压没有电压,电流在0.39A左右,电源指示灯白色和黄色来回切换,明显是cpu没有产生供电,不知道怎么查为何cpu无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屏幕问题。 外接不亮 但是大小写灯亮。换一个屏幕既然亮了   ok

我这个也是 cpu 核心显卡没有出供电导致电流在0.39A左右不动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