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4代主板南桥坏

楼主(2023-05-07):
求大神知道,技嘉B85-HD3所有供电都已产生,BIOS也刷,开机电源风扇还是转一下。怎么判断是不是南桥坏

网友A:
万用表打到对地值,测上面的小电容如果阻值为零说明南桥坏。

网友A:
你描述的问题主板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打到对地值,测上面的小电容如果阻值为零说明南桥坏。

测过都不为零,开机所有供电都产生,南桥芯片发烫,屏幕点不亮,一会就掉电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描述的问题主板有短路的地方

BIOS已刷,技嘉B85-hd3

网友B:
看看南桥对地阻值是否偏低,如果正常却依然发烫可以去看看USB和SATA方面有没有短路,今天修了台X99,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,也是触发几秒就断电,南桥也发烫,后来发现有个usb口被撬变形,里边的铜片搭地了,处理好之后正常开机,南桥也不再发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南桥对地阻值是否偏低,如果正常却依然发烫可以去看看USB和SATA方面有没有短路,今天修了台X99,故障和你描述的差不多,也是触发几秒就断电,南桥也发烫,后来发现有个usb口被撬变形,里边的铜片搭地了,处理好之后正常开机,南桥也不再发烫

南桥阻值一般多少,我是新手,很多还是不懂

网友B:
B85南桥1.05V供电对地一般80-100,1.5对地大概350-500之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85南桥1.05V供电对地一般80-100,1.5对地大概350-500之间

好的,谢谢,明天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85南桥1.05V供电对地一般80-100,1.5对地大概350-500之间

测过,阻值都正常,就是南桥发烫,刷了几次是BIOS也不行,各个电压都能正常产生。估计还是南桥挂了,不修了B85老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