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nta DASX6AMB8G0不过保护隔离维修案例

楼主(2023-05-0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uanta DASX6AMB8G0不过保护隔离维修案例
板号:Quanta DASX6AMB8G0

主板高清图;

故障电流:0.002。
按开关无电流动作,发现EC待机供电偏低,只有1.35V,追来源

EC待机出来正常后待机电流恢复0.007 ,按开关触发到0.057。发现无待机,追查发现是公共点无电压导致。(示波器打上下管G极只有5V动作)
切入点产生公共点条件;
实测发现无ADP_EN,始终都是低电平。更换EC涛声依旧。
追其条件发现敌情。

平时遇到的通病是PD35导致适配器中间针异常。此次案例是断线。飞线后公共点电压OK。按开关电流跳变亮机,维修结束。

网友A:
还是修老机器有感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修老机器有感觉

嗯。。。感觉 很快姿势很帅

网友:
楼主辛苦,今天发了好几贴,谢谢

网友:
路过学习经验!!!

chenhaolong1990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fixlover -1 -1 恶意灌水!

网友:
老师傅修老机器。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师傅我问一下,联想Y700-17ISK笔记本图纸你有吗

网友:
哈哈哈哈哈

chenhaolong1990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