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C32V1A0C 冠捷显示器C32V1开机不显示,电源指示灯是橘黄色的

楼主(2023-05-07):
故障现象:A0C 冠捷显示器C32V1开机不显示,电源指示灯是橘黄色的
故障问题: 客户用的是vga模式 就是上述情况,换成hdmi模式就好了,客户要修。没法只能修了,
解决方法: 拆下主板测试vga的接口电路没有短路没有阻止变大的,,观察这个驱动板她的hdmi 和vga接口都有一个24的芯片,于是把这两个芯片分别读出来对比了一下,有点不一样,就把hdmi的数据写到vga上,装机上电ok

647 Bytes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更换空白数据芯片应该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