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179 820-01958 不升压

楼主(2023-05-07):
初始故障为 U3100烧坏 型号CD 3217  U3200看起来正常,而且插适配器公共点有12V  适配器只有5V电流0.24  U3100的接口插上0.04A  于是将U3200拆到U3100上 电压5V 公共点12V  买了新CD3217装到U3200  两接口电流一样,反复断电  现在测到U4770第一脚有下拉波形 但是5脚没波  到CD3217的i2C也只有电压没波形 这是T2挂了吗 想刷T2但是电池没电,U3100接口插上适配器按3个键 电流0.04 电压5V 是进DFU了吗

网友:
T2电源芯片电压都出来了吗

网友A:
DFU前最基本的一些条件 待机的3V出来了吗?
加个VX吧:51447857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FU前最基本的一些条件 待机的3V出来了吗?
加个VX吧:514478579

PP3v3_g3h_rtc是有的  U7800 发出的时钟 、1.8  1.1 0.8 0.9 都是有的 早上又换了原机的两一个CD3217 现在测到 I2C_UPC_SDA  、I2C_UPC_SLC 都有波形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 还是不生压

网友:
PP3V3_S5要是也有了,那就进DFU模式修复下,不要恢复,恢复的话资料就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