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H310主板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3-05-07):
今天去客户公司换下一块铭瑄H310主板,回到店里就开始检查故障,经常测量是内存没有供电,于事就查内存供电芯片RT8120AGS来控制的,那就查该芯工作条件吧,第一个测供电没电压,然后断电测量该脚对地阻值是短路的,直接换电阻和电容,阻值恢复正常,也成功亮机

网友:
不错不错,这里帖子都是干货来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呢这种故障

网友:
学到了,以后有机会练习

网友:
这电阻看着像击穿了,谢谢楼主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