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战神K650D-i7 D3 版号:6-71-W65S0-D02 不触发

楼主(2023-05-07):
客户送一台神舟笔记本过来维修,不触发。拆机测量开机键无电压,心想这不送钱过来吗?修过的都知道这应该是PU4的问题呀,内心笑开了花。

测量1.2.3.8脚都正常,6脚PWR_SW#上无电压,手上没有这种芯片呀,于是3脚直飞6脚,嘿嘿……起!接电测量,卧槽,1.2.8脚正常,3脚也被拉低为0V了。6脚PWR_SW#对地也没短路啊!这给我吓一裤兜子汗,吹出去的牛要翻车了!说好两三个小时准修好,现在心里一万只草尼玛!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嘛!

只好先断开3到6脚的连线,接电测量,3脚瞬间又恢复正常。那就说明是6脚这边的问题,6脚一路连接R328(1K的电阻)到PWR_SW#,另一路连接PR119(10K的电阻)到VDD3。测量VDD3对地短路。短路不就好搞了么?嘿嘿,老规矩,电击摸摸大法!结果狗日的南北桥发烫,上BGA返修台,拆!拆完测量不短路了,嘿嘿,找片芯片直接换上,OK了!

至此,维修告一段落!

 会员699325100鑫豆2026-1-17 15:58
 会员324539100鑫豆2025-10-30 19:41
 会员350229100鑫豆2025-10-30 14:33
 会员579344100鑫豆2025-10-16 11:44
 会员727514100鑫豆2025-5-9 12:32

网友:
修的漂亮,技术老道。

网友A:
一般南桥挂了我就放弃了

网友:
一看就是老师傅,技术666

网友B:
鼓励原创 必须付费阅读哈哈哈  5毛钱看到南桥短路  一般这种我就直接给换板子   不是技术不到位  是怕订的芯片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鼓励原创 必须付费阅读哈哈哈  5毛钱看到南桥短路  一般这种我就直接给换板子   不是技术不到位  是怕订的芯片有问题

拆料板重新植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南桥挂了我就放弃了

客户愿意出钱,CPU,显卡我也给换

网友:
感谢哥们儿分享

网友:
感谢分享的哥们儿

网友:
技术不错,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C:
不付费我都知道此人技术了得

网友:
这个板子南桥坏得挺多的。

网友:
走流程一遍不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触发流程来上一遍

网友:
这板子算通病了

网友:
是的,通病。南桥也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付费我都知道此人技术了得

哈哈,都是混口饭吃,平常不喜欢泡论坛

网友D:
我的k50d i5换桥后 开机1分钟左右屏幕黑了,电流上到1.2A左右掉电,屏幕不是一下断电那种黑,类似于睡眠了一样,慢黑,黑了之后电流往上上,上到1.2A左右掉电了,再触发重复上面说的那样子,固定的时间,风扇不狂转。不知道咋回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的k50d i5换桥后 开机1分钟左右屏幕黑了,电流上到1.2A左右掉电,屏幕不是一下断电那种黑,类似于睡眠了一样,慢黑,黑了之后电流往上上,上到1.2A左右掉电了,再触发重复上面说的那样子,固定的时间,风扇不狂转。不知道咋回事

如果桥做好了,测一下显卡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桥做好了,测一下显卡工作条件

桥确定没有问题了,已经拆了,重做了,问题依旧,显卡这边进系统,一切正常,驱动也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