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V5000F 版号X512FF

楼主(2023-05-07):
接到机器,插电不开机,待机电流0.003 按开关没反应拆开后盖,插电公共点电压1V  电池电压0V  ,一看充电芯片24780s ,
估计又是电池没电,造成的公共点没电压,
直接一根线接口飞线到公共点,机器已自动上电,
再接上电池,激活下,嗯,电池6.8V  多充会儿,装机一切正常!
总结就是这货电池没电,不会出公共点!!!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,维修起来就快

网友:
话说电流表电压调高点,可以过隔离

网友:
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 12-20K   芯片级维修  主要看技术 年龄 学历不限  定位: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

网友A:
前天修了个客户把电池座子拆坏了的。没有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的。

网友:
电池没电,不会出公共点很少见

网友B:
不接电池就不过保护隔离吗?楼主指点一下这是为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接电池就不过保护隔离吗?楼主指点一下这是为啥?

还没研究透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天修了个客户把电池座子拆坏了的。没有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的。

机器同型号,同版号吗

网友:
看来楼主24780修的多啊

网友:
哈哈,谦虚了呀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,来学习一下

网友(2023-06-24):
手上在修的一台,不接电池有公共点,但是没有3、5V

网友:
楼主请教一下,短接的哪个公共点

网友:
这种电池怎么激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