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无时钟复位修复成功案例

楼主(2023-05-08):
每次修板,全板主供电 电感电压正常,无pci-e时钟和复位,信号都是进桥的,就丢板了,没有维修价值。今天修到一片华硕b85走狗屎运了,扣一个电容,时钟复位就出来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这么脏的板子害羞啊

网友:
板子成色差 楼主技术高

网友:
感谢同行的分享

网友A:
新手看不懂,怎么SIO的4脚VREF_25所接电容OC34扣掉,PCI上就有时钟与复位了呢?

网友B:
图片真清晰,用的什么手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新手看不懂,怎么SIO的4脚VREF_25所接电容OC34扣掉,PCI上就有时钟与复位了呢?

桥供电不正常,2.5给桥1.5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片真清晰,用的什么手机

有微距的手机应该都可以吧

网友:
主板实物图显示是技嘉B85主板哦

网友:
学习了   增加 经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桥供电不正常,2.5给桥1.5供电

哦,明白了。感谢您的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桥供电不正常,2.5给桥1.5供电

经过电阻给U1的3-5脚e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明白了。感谢您的解答!

网友:
扣了哪个位置呢

网友:
华硕?技嘉!?

网友:
恭喜捡钱成功

网友:
非常好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新手过来围观,扣电容,这是滤波电容?

网友:
这么脏的主板都不做清洁再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