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PPO手机维修]
iQOO7花屏,这种通病,一招搞定

楼主(2023-05-08):
iQOO7花屏,这种通病,一招搞定

       【机器型号】iQOO7

       【故障现象】花屏

 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iQOO7,故障现象为花屏。
同行说客户平常用这个手机经常打游戏用,前段时间用着用着切换界面的时候突然卡住,然后屏幕就开始花起来了,换了屏幕也不行,应该是主板问题,就送过来给我们看看能不能修好。

iQOO7花屏 图1

       我们开机测试发现在logo界面就开始花起来了,这显然不是系统问题,屏幕同行已经换过,基本可以排除,我们拆出主板准备测量,导致手机会花屏的地方也不多,我们可以总结一下;屏幕本身损坏,系统问题,屏幕供电,座子变形或者阻值不正常,GPU电感虚焊,套件本身损坏或虚焊。

       iQOO7采用的也是骁龙888的CPU,这个CPU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动不动就虚焊烧WiFi,所以我们首先测量一下座子阻值没问题,就直接给客户报风险做CPU了。

iQOO7花屏 图2

      做完CPU测试主板无短路再上电,开机起跳正常,扣屏开机花屏消失!

iQOO7花屏 图3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是不是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

网友:
厉害!谢谢分享  VIVO 这黑胶不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