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苹果iPhone12不开机

楼主(2023-05-08):
苹果iPhone12不开机

       上电测试电池座和主供电都有电压,开机键有1.8v,既然一端和二端主供电电压都正常,那我们就怀疑是否是电源附近的三端电压有短路或者开路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iPhone12

 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不开机的机器,型号为iPhone12,,客户送修,故障描述为正常使用不开机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1

       接到机器后拆机检测主板,首先对电池座和主供电打值,测得阻值正常,上电,待机无漏电,按下开机键电流2-5mA快速抖动,幅度不算太大。上电测试电池座和主供电都有电压,开机键有1.8v,既然一端和二端主供电电压都正常,那我们就怀疑是否是电源附近的三端电压有短路或者开路。

       测量打值并没有阻止异常的电感,用力晃电源附近的电感也没有掉下来的,这就很奇怪了,这种电流,电源是肯定没有工作的,一定是有哪里被我们忽略了,我们打开原理图,找到电源电路,发现除了主供电外,还有一路供电也是在电源工作之前就产生了,就是PP_VDD_BOOST这一路供电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2

       这路供电没有的话,电源就会因为供电不足而无法正常工作,我们打这路供电阻值没问题。再上电测试这路供电电压,发现这路供电并没有电压产生,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,由于BOOST升压芯片在主板内部,先将主板分层,用风枪预热此芯片发现旁边的升压电感掉了下来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3

       将电感焊盘重新上锡,找个电感量一样大小的电感装回去,测试阻值没有短路再上电,此时已经可以正常触发了,由于12单上层也可以开机,直接将屏扣上,等到单上层进入系统后,确定故障已经修复,再贴合上下层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4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谢谢分享!现在手机真不经摔

网友:
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好方法

网友:
敢不敢不大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