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下cpu,还能测到供电1.0v吗?

楼主(2023-05-08):
cpu是i7 6700hq 发现cpu短路了,请问各路大神把cpu.拆了的情况下,还可以在cpu供电电感测到1.0v的电压吗?
还有图中这样绿漆皮掉了需要补吗?

网友A:
应该是没有电压的,估计CPU供电部分还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没有电压的,估计CPU供电部分还有问题

已经吧cpu拆了,通电主板上cpu1.0v没有出现。
我看有人说 不装cpu 供电也会出来。
有些人又说不装cpu  cpu供电就不会出。
我呢不知道到底不装cpu cpu的供电电压会不会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