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989,二修,维修过程!

楼主(2023-05-08):
  接到这台机器也是蛮久了,因为是新款带T2的机器,上电时序上面还是有一些不懂,所以查资料也花了一些时间。好了,切入正题,这台机器来的时候是说进水,二修,拆机发现CPU已经被干过,硬盘2.5V供电芯片也已经被干过,打值电感0003,已经短路,硬盘已经挂了,上家应该跟我一样,在这里卡住了,因为不知道硬盘是要参与上电时序的,所以上家选择了加焊CPU,经过一凡打值,发现主板的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短路,所以后来还是怀疑新款T2是要读取硬盘里面的程序才可以开机。开始了发帖问论坛大佬和查一些帖子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经验,后来帖子有大佬回复了,硬盘是要参与开机的。于是订了新硬盘,装上后开机刷T2。结果死活都进不了DFU,维修再次卡住,在一番纠结后,选择了重做CPU,很好,故障依旧。有点怀疑人生。。。难道T2坏了???我还是不死心,想到这个机器说是进水的,会不会是键盘或者触摸板这些外设导致,刚刚手上还有一台A1989,直接把主板装到另一台A1989壳里,再次开机测试,顺利进入DFU,刷完T2,重做系统,测试一切OK,维修过程写下来太长,中间很多分析。精简一点就是,换硬盘,换别的A1989总成,刷T2,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在原机上进不了dfu,装到别的机可以,最后总成也坏了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原机上进不了dfu,装到别的机可以,最后总成也坏了吗。

嗯,应该是键盘或者触摸板导致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学习到了,T2硬盘参与开机

网友:
【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】12-20K  芯片级维修  主要看技术 年龄 学历不限   定位: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;联系微信18510199872

网友(点评):
论坛有专转聘版,可以发帖

网友:
t2说的是啥?怎么刷?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越来越不好修了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,来学习一下

网友(2023-08-29):
待机的时候,硬盘2.7 有吗

网友:
DFU、T2,不懂帮顶

网友:
      楼主板最后测试了原机的键盘吗, 是不是键盘按键坏了导至之前进不了DFU

网友:
换别的总成这咋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