奔图P3225DN出现亮红灯,出现内部错误038

楼主(2023-05-08):
不知是何原因。

网友:
看看学习一下

fixlover -1 -1 恶意灌水!

网友:
激光器  定影啥的总不至于是主板问题?主要是没有维修手册没有同款型号机器对比换件测试

网友:
2台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的,据说是激光器问题,不知对否。

网友:
今天购买个二手激光器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