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D R2.0不触发问题,短接绿线可以开机并进到系统

楼主(2023-05-08):
待机状态下开机电压3.3正常但触发开机针脚不开机。没有时序和复位信号。CLRTC电压3.3
短接绿线正常开机。怎么搞,

网友A:
ps on,也就是绿线到io之间看看是否断线

网友B:
论坛上面搜一下,看一下有人没有人发贴断在哪里,接一下,不行的话就直接飞条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s on,也就是绿线到io之间看看是否断线

仔细看过,板子成色好,没看到腐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论坛上面搜一下,看一下有人没有人发贴断在哪里,接一下,不行的话就直接飞条长的

上        OU1        63        C.S NCT6791D D LQFP-128; NUVOTON SUPER IO
飞线挺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