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 -15IIL

楼主(2023-05-08):
此本花屏客户拿去售后,检测显卡故障,报价过高拿来店里,经初步检测开机黑屏,各项电压出全,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,在客户走出店后,继续排查,先刷个BIOS吧,故障依旧,看了看短视频上的各位大师说是此板用的低温锡,想起客户说花屏瞬间决定重植内存,先重植靠近风扇四个,重植完刷回原BIOS,上电开机亮屏,为了防止另外四个出问题一起重新植球,再次开机各项测试稳定运行。

网友:
建议把cpu也重做

网友:
重植内存怎么就好了呢?

网友:
这种低温锡做BGA爱掉小件,得仔细点

网友:
做CPU应该不反修

网友:
直接换U不香吗

网友A:
会回来的,CPU的问题,内存温度再高也不可能比CPU高啊,焊接内存时候CPU受到高温会短暂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回来的,CPU的问题,内存温度再高也不可能比CPU高啊,焊接内存时候CPU受到高温会短暂好的

应该可以顶过这个夏天

网友:
内存有这么高的温度?

网友B:
做了内存不行,只能做u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了内存不行,只能做u?

对,低温锡风枪一吹就化

网友C:
师傅,我问一下,联想Y700-17ISK笔记本电路图你有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师傅,我问一下,联想Y700-17ISK笔记本电路图你有吗

鑫智造上有啊,可以参考15ISK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鑫智造上有啊,可以参考15ISK

能帮忙看一下U9的型号吗,或者丝印

网友:
加分了,现在都板载确实麻烦

网友E:
230度底部加热。不开上加热。无需撬开黑胶。有黑胶的地方焊点是牢固的。能脱焊的部位是核心外围的2-3圈。核心正下方是重复供电脚,也是整板散热最好的地方。就算脱焊也没关系。备用脚太多。焊油一定要还是低温的时候加。这个方式适合维修新手。老手建议换无铅锡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帮忙看一下U9的型号吗,或者丝印

网友:
直接加热加焊 不知道有没有用

网友:
谢谢分享  现在低温锡容易虚焊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cpu坏的,织球也没用,

网友:
这种估计用不了多久 特别是夏天慢慢来了

网友:
遇到一个INTEL 一个AMD的,花屏死机的,植内存好的,个人认为,不要急着植CPU 先植内存,不行在植CPU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230度底部加热。不开上加热。无需撬开黑胶。有黑胶的地方焊点是牢固的。能脱焊的部位是核心外围的2-3圈。核 ...

你的意思是只加焊,不重做BGA?

网友:
低温锡 你用风枪吹一下 机器就好 的  这个是CPU问题  做内存只是假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的意思是只加焊,不重做BGA?

对。只要周围小件开始移动。就已经加焊好了。不能开上加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