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联想y7000 2020 1650显卡 板号NM-C921 找个默认集显开机的bios

楼主(2023-05-08):
联想y7000 2020 1650显卡 板号NM-C921  bios里默认集显模式,或者叫混合模式?
找了个一样的本搞了一个

网友:
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找这个集显BIOS,是1650显卡坏了吗,如果是显卡坏了键盘灯大小写一定要能切换。

网友:
是的,显卡坏掉了

网友A:
键盘灯大小写能切换,刷上可以用吗?
我的就这个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灯大小写能切换,刷上可以用吗?
我的就这个现象

你下载下来刷上不就知道了啊

网友(2023-07-24):
楼主NB 刷了就亮

网友(2023-09-20):
我刷了,不亮,原来的是可以大小写切换的
二修机,不能触发,拔掉电池可以自动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灯大小写能切换,刷上可以用吗?
我的就这个现象

我刷上去不亮,感觉应该还是主板问题,

网友B:
这个不是本来就开机可以用集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本来就开机可以用集显吗?

我昨天来了个同款,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。就是不显示,怀疑显卡问题。

网友(2024-02-19):
刷了能显示就是关机后电源开关灯还亮,用标测量有0.6安电流 得强制关机才行

网友(2024-05-12):
今天接修一台y7000的 版号NM C921,最开始暗屏,能看见有显示 没背光,告诉客户屏幕问题,换屏后正常显示,结果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,再开机不显示了,键盘大小写灯能切换。怎么弄都掉电了

网友:
bios是能亮关机后电源开关灯还亮强制关机

网友(2024-07-07):
刚好碰到一台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