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xps 9550, 9560 电池不识别

楼主(2023-05-08):
Dell xps 9550, 9560 电池不识别。充电器识别正常。Pbat_smbclk 和 Pbat_smdat 都有波形。
还好有一个好板做对比。问题找到。
Pq302 不完全击穿
导致充电芯片pu300 损坏
更换pu300 和pq302 之后问题解决。
可能是通病。手上有4台相同问题。

网友:
图片有的不清楚

网友:
最新更新。xps9550 和xps 9560 电池不通用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很需要这个技术谢谢

网友:
那个大芯片是ec吧,非常不好焊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