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:一块七彩虹CF-P8-MX开机一定时关机

楼主(2023-05-08):
请高手指教 :一块CF-P8-MX 2.4A,主板,有时一会死机。其它电压正常,就测到PU10(358)一脚4.3V。正常电压应该 是3.6V。PLL电压1.09,有点偏高吧?换过358不行,量了一脚边上PR122为1K,PR119为4.7K,应该正常吧?没这板电路图。请指点,谢谢

网友:
修好了麻烦告诉一下,

网友:
个人建议先刷BIOS

网友:
刷过了,不行

网友A:
看看有没有掉电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有没有掉电的情况

掉电?就是开机正常,不定时自动关机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