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爱普生735k买不到进纸传感器,卖家说我是水货不通用

楼主(2023-05-08):
原本是个小黑杆的地方,变成透明塑料件,里面好像有个小灯,应该是光电传感器,我真是第一次见!!
现在这玩意太不敏感了,放纸进去就跟瞎了一样无动于衷,除非我手指肚把它整个盖住,进纸轮子才会转。这个传感器买也买不到,卖家说跟普通传感器不通用,现在要怎么办??

网友:
要不然擦一擦呢,让表面干净些

网友:
清洁一下就行了 上面的保护盖子拿掉也有

网友(点评):
值得借鉴

网友:
行货是一个机械摆臂 你这个是光电传感器 干脆说你这台不是爱普生品牌吧 不信你拆开看看主板

网友:
这种传感很难坏,拆下来,把触点搞干净即可。

网友:
基本不会坏

网友:
把传感器拆开,刮一下接触面,在安装回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。用酒精擦洗过小灯泡和透明罩子后就能用了。一开始我还想硬装一个带杆子的感应器上去,结果拆开后盖,发现主板插孔都不一样。。。还是歇了这份心。

网友:
拆掉清洁看看

网友:
叮叮当个钉钉

网友:
爱普生的好像都是机械的,没有电子的,有问题都是氧化,处理就好了

网友:
改个机械的感应器

网友:
全板补了50

网友:
用酒精擦了试试,应该好一些

网友:
国产机器都通用。中税630k

网友(2023-06-29):
网上的机器少买   后期维修找配件很费劲

网友:
豁以豁以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使用场地的环境堪忧啊

网友:
这种就没有修的价值啦

网友:
EPSON 这几年出来的针打,进纸传感器都是光电的了,(635KII)你这个型号后面应该也是KII的吧,其实这个光电传感器也有坏的,这样的传感器热敏机用得比较多的

网友(2023-09-24):
什么水货,你这是假货好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