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Laptop 3 屏幕背光不亮

楼主(2023-05-08):
Surface Laptop 3 屏幕背光不亮。
更换了背光芯片,发现屏幕依然不亮。测试后, 发现背光输出没有升压。其他的参数看上去都正常,PWM波形跟随按键按下后背光亮度的调整。请教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?还有哪里的参数需要测量? 谢谢!

背光芯片手册

网友:
测一下6大供电看看有没有

网友:
还有是不是灯坏了

网友:
换屏看下 屏线坏的也不少

网友A:
今天拆开屏幕,看到进液了,屏幕的背光排线烧坏了。焊接好断线,屏幕可以点亮了

网友:
这么小 不好焊吧

网友:
灯条有灯珠损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拆开屏幕,看到进液了,屏幕的背光排线烧坏了。焊接好断线,屏幕可以点亮了

小儿科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