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博FC570音箱没有声音通病维修

楼主(2023-05-09):
音箱放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了,运放4558换了故障依旧,更换三个电位器故障解决

网友:
好多5-10年的音响,这个电位器时间到了都要坏。
我家隔壁老辈子的杂牌功放也是,莫名其妙的低音全没,更换低音的电位器马上就好,既然都拆开了,我干脆把他所有电位器都换了,然后音质居然更好了,估计他高音的电位器也坏了。

网友:
厉害了,动手能力很好啊,我也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大佬NB哦   多多学习哦

网友:
这种电位器密封性和寿命都比较差,毕竟价格在那里

网友:
这玩意儿打点油就好了,我以前那个漫步者,买来就用几天然后出去打工就没用了,十年了回去也是这种情况,打了点油就好了

网友:
这做工看起来不咋样吧

网友:
先用表来测量就知道好坏,也可以临时用酒精来清洗,吹干就可使用,如果磨损较大就得必须更换。

网友:
定位器碳膜,磨损了

网友:
这个音箱 8年前买过一对  后来被自己玩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