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

楼主(2023-05-09):
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

       【机器型号】红米Nota9 5G

 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充电不开机

 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红米Nota9 4G版的机器,故障描述为不充电。

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 图1

        我们拆出机器检测,发现手机故障实际为插充电器亮充电标志,但是按下开机键不开机。

       跟客户沟通后再开始继续修,拆出主板,亮闪电标志一般是没有认到电池,或者尾插小板,排线有问题,我们首先测试尾插5V有没有送到主板上,插上充电器和排线,测量尾插5V已经送到了主板上,再测量电池座电压也有,那就基本上排除了外配和充电线路的问题,问题应该出在电池检测线路上。

       测量电池座子上的电池检测脚,打值从左向右分别为400-1500,看起来好像没问题,但BAT_THERM 阻值和图纸标注的阻值相差有点大,图纸上为880,实测只有400多,差了一倍。BAT_ID的阻值和图纸中虽然有差别,但并不是很大,所以我们优先从BAT_THERM这条线路入手。

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 图2、图3

       根据点位跑图此信号经过一颗电阻R1802后就直接送入了充电IC。中间线路只有一个接地的保护二极管,那我们直接把这个二极管扣掉,再测阻值依旧为400多,测电阻R1802通电池座这边阻值为400,通充电IC这边阻值却是500多,这个阻值显然是不对的,因为电池座本身肯定是没有阻值的,而这条信号经过一颗电阻再送到电池座上,阻值一定会变大,怎么反而会变小?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      我们将此电阻断开再测量,取下电阻R1802后,测量电池座这边阻值依然有400多,充电IC这边还是500多,那么问题就出现了,电池座肯定不会产生阻值,有阻值说明座子出了问题,我们拆下电池座再去测量BAT_THERM的底角阻值,此时用万用表测量,阻值已经为OL了。

       看来是电池座有问题导致的,还以为是线路有内阻,如果有内阻就要切断线路飞线过去,比较麻烦,将电池座重新装回,注意别搞连锡就好了,再次打值,此时电池座这边BAT_THERM阻值为OL(没有装回电阻R1802),将电阻R1802 装回,此时BAT_THERM阻值恢复为760左右,将主板装机扣屏测试。

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 图3

       此时按下开机键已经可以进入系统了,且充电电流也正常。

红米Nota9 5G不充电不开机 图4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学习了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厉害!问题分晰得清清楚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