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苹果XR插数据线充不进电的故障维修

楼主(2023-05-09):
苹果XR插数据线充不进电的故障维修

苹果XR,故障现象为插数据线不充电,插线没有电流,我们直接在这两条通路上熏松香,再给PP_VBUS1_E75施加个5V的电压烧机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XR

 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充电

 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苹果XR,故障现象为插数据线不充电,插线没有电流。

        我们先拆机,然后插上尾插数据线首先测量的就是PP_VBUS1_E75这一路供电,此供电是由尾插5V直接供给充电IC的,实测电压为0,断电万用表打值发现阻值正常无短路,用4V给PP_VBUS1_E75加电是大电流,这电流肯定不对。

苹果XR不充电 图1

       PP_VBUS1_E75送进充电IC后产生一路供电PMID,还延伸出一路供电PP_VAR_USB_RVP,PP_VAR_USB_RVP是送给USB控制芯片的供电,那我们直接在这两条通路上熏松香,再给PP_VBUS1_E75施加个5V的电压烧机。

苹果XR不充电 图2

苹果XR不充电 图3

       烧机后立马发现有一颗小电容融化,根据点位查询是PP_VAR_USB_RVP通路上的C6311损坏,扣掉电容后再次扣尾插测量5v电压已经正常,开机测试充电恢复正常。

苹果XR不充电 图4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这个故障好像不是很常见啊

网友:
思路清晰感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分享!看标题直接迷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