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芯片怎么买?修复东芝C805外显内不显问题的

楼主(2023-05-09):
根据大佬 @会员763355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24182-1-1.html
的方法检测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1脚不出3.3V。
它的方法是飞线,芯片太小了,对于外行人来说难度太大,也不知道怎么飞。
就想着 买个芯片换掉 但是不知道怎么买?
搜某宝 型号AP2821KTR-G1一样的倒是有,但是丝印不一样,
主板上的是L2A2,某宝都是G4E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望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另外某宝卖的丝印G4E的是5脚封装的。
我看电路图上虽然写了有6脚,但是主板上这个L2A2的明显第5脚是空的。

网友A:
直接把一角和4角飞线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一角和4角飞线就可以了

外行人 太小了 焊不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外行人 太小了 焊不来

都说了自己是外行人搞不来了,还来问那么多技术细节干啥?拿到附近的手机维修店让师傅搞一把不就一包烟的事情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说了自己是外行人搞不来了,还来问那么多技术细节干啥?拿到附近的手机维修店让师傅搞一把不就一包烟的 ...

这笔记本现在全好价值也顶多100元,自己折腾学习玩的。
买零件很便宜的,就是不知道买哪种对的。才来求助的~
一包烟买最便宜的也要20多,感觉不值得~
这个是保护开关,飞线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未知安全隐患,还不好说。

网友:
一直没结果~用了之前买的 0.1mm维修专用铜丝飞了,

可以正常点亮了,
不知道这儿电流多少经得住不~
欸~

网友:
淘宝大把师傅

网友:
用粗一点的带皮线啊,反正自己用的不要求美观什么的

网友D:
1,发布于USA
2,usa香烟贵?
3,楼主够钻

(点/图齐全)

网友E:
美帝这么苦吗?  这么老的机器还自己动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,发布于USA
2,usa香烟贵?
3,楼主够钻(点/图齐全)

呃,自从潮亭强制要求互动平台显示归属地,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地域黑~
顺便说一句,是反隐私软件默认带的ip,我没改而已~
你看4楼,是我自己回帖的,ip显示是正确的,

再看看我用户名是什么,再来嘿我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美帝这么苦吗?  这么老的机器还自己动手?

呃,自从国家强制要求互动平台显示归属地,到处都能看到这种地域黑~
顺便说一句,是反隐私软件默认带的ip,我没改而已~
你看4楼,是我自己回帖的,ip显示是正确的,

再看看我用户名是什么,再来嘿我~

网友:
更新下买了丝印G4E的AP2821KTR-G1,1脚依然无电压,可能不适应,也可能不是这儿坏了~

网友F:
一角和4角飞线  简单实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角和4角飞线  简单实用

嗯,简单有效才是真~

网友:
飞线简单解决

网友:
这是屏幕供电的吧,我都是直接给短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