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一体机 ONDA_H110D3_IPC-V 电源检测问题 付 BIOS

楼主(2023-05-09):
      昂达一体机 板号ONDA_H110D3_IPC-V  ,12v供电可以正常开机,19v不触发 ,用原配19v电源时待机3.3v 5v也都是正常的。查io  IT8772e 的50 pin ,用12v时为正常的2.05v左右和49pin 检测5v的脚位相同。应为19v不触发 ,这个脚位检测不到,可调电源最高调15v还能开机,15v供电时io的50pin电压为2.55v,可想而知用19v供电就更高了,肯定保护。于是想偷懒去掉这个检测,断开分压电阻,io 的50pin和49pin连接 不检测19v,然而也不能开机。 是否主板有19v转12v的电路呢,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或者有图纸分享一下,跑电路隔离电路也很普通的没发现降压电路。

bios备份的,看有朋友需要吗。

网友:
准备给客户换个12v的电源交差。。。

网友A:
你要确定19V这个是客户原装的?不是客户私自买的?直接换个12V的不香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确定19V这个是客户原装的?不是客户私自买的?直接换个12V的不香吗

确定是原装的,有昂达logo,机器贴纸也是19v

网友:
遇到过.也是换电源处理

网友:
这种12V多见,19V的很少

网友B:
电源供电不足,电源内烧糊了 和供电检测没关系。

网友:
平时没太注意一体机的电源多少v的

网友C:
这倒是个奇怪的故障,刷过bios吗?

网友:
那个19v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倒是个奇怪的故障,刷过bios吗?

没想过要刷bios,12v能开机正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供电不足,电源内烧糊了 和供电检测没关系。

检修时用的可调电源,原电源正常的19v,没有糊

网友:
分压电阻有问题

网友D:
这种基本都是12V的,你有机器铭牌么?看看电源电压,客户的适配器有可能是自己不懂随便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基本都是12V的,你有机器铭牌么?看看电源电压,客户的适配器有可能是自己不懂随便配的

网友:
那你就跳过这个检测,按不开机修,测其他信号

网友(2023-08-01):
要不是看楼主这个帖子 我估计要放弃了。桥都焊了,io都换了。谢谢你。我直接让他用12V的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