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占美1037u的bios

楼主(2023-05-09):
装系统一直失败,装到一半就重启,换一下bios试试

网友A:
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大可能是BIOS问题,不过这种寨机原版BIOS基本找不到的,可以先备份下再去刷下其他寨机的BIOS,反正板层都一样,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大可能是BIOS问题,不过这种寨机原版BIOS基本找不到的,可以先备份下再去刷下其他寨机的BIOS,反正板层都一样,可以试试

好的,明天试试。要是刷成砖了咋整

网友:
好的,明天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大可能是BIOS问题,不过这种寨机原版BIOS基本找不到的,可以先备份下再去刷下其他寨机的BIOS,反正板层都一样,可以试试

好的,明天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