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的EM5103芯片可以用UP0104P代换

楼主(2023-05-09):
亲测成功点亮,维修一片耕升GTS 450,一开始目测到电容击穿,更换后还是没显示,继续排查,排查到EM5103条件满足但是无电压输出,输出端对地正常,判断芯片损坏,手头没这个芯片,就只能代换试试了,然后就找到UP0104P代换上去!电压成功出来1.15!我估计只要是这个位置的芯片都可以代换!当然代换前要对一下引脚功能对的上不!话不多说上图!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