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430A滴滴两声不显示

楼主(2023-05-09):
正常开机后,滴滴两声,屏幕没反应,bios电池更换了,从好的电脑上取bios替换,外接键盘数字灯可以开关,热启动也正常,屏幕也是好的

网友A:
接着搞下去啊,屏幕,屏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着搞下去啊,屏幕,屏供电

谢谢你的回复,屏是好的,拆了一台好机器,换过来换过去两个屏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