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70e不开机

楼主(2023-05-09):
HM55芯片组,外接VGA和内屏都不显示,开机电流到1.4A,跳回1.1A,稳定。去掉显卡供电,电流几乎不变。主板电池换过了。电压好像都正常,测量的时候加了散热器了,如图。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刚刚刷了BIOS,电流没有变化,但关机键不起作用了,按下关机后电流仍有0.8A,需要长按关机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是双显卡的吧,你吧独显断开肯定没有变化啊

网友:
CPU是i3 380m,好像有核显。

网友(2023-07-19):
机器已经修好了,中间经历很多弯路。先是发现显卡旁边少了很多元件。难道是少元件的原因,显卡不工作?

网友:
于是按照电路图补齐元件,费了老劲了。

网友:
开机,还是一样,故障照旧。

网友:
下决心非得修好,闲鱼上买了一个好的笔记本,拆了对比电路。

网友:
这是好的主板,恍然大悟,本来就没有这些元件!

网友:
从头开始,对照好坏主板,查
SLP_3#/TP198: 3.3V
SLP_4#/TP188: 3.3V
SLP_5#/TP190: 3.3V
CPUPWRGD_R:1.046V
示波器看
LPC_CLK:33.3MHz
CLK_PCI_FB:33.3MHz
PLT_RST#:3.2V

网友:
看黄老师的视频,好像没有这种HM55的时序,但是有6-7系列的开机时序,知道了复位信号实际上就是启动信号(为啥叫复位信号),查各个部分的复位信号,Q31的1脚是PLT_RST#给EC的复位:3.2V,查到R239是PLT_RST#给显卡的复位信号,只有0.8V。

网友:
估计是里面的线断了,从CPU的复位信号端飞了根线到显卡的复位端。

开机,还是不亮。

网友:
忽然想起来,显卡的周围还有很多加上去的元件,应该去掉的,通通摘掉,再次开机,顺利点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