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C144 版号LA-J672P REV;1.0奇怪问题 插上电源指示灯亮,开不了机,

楼主(2023-05-09):
惠普TPN-C144 版号LA-J672P REV;1.0奇怪问题  插上电源指示灯亮,开不了机,插上电池能充电,3v 5v都有能开机,按开机电源灯不亮,能正常进系统,但用的是电池的电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,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查到问题了吗?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差不多的问题,外接电源可以充电 开机马上就不充电了能亮但是是用电池的电。

网友:
建议换适配器试试 ,是不是适配器老化了,在开机时候,电流太大,带不起来,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  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。

网友(2023-06-29):
兄弟解决了没有 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   是不是换充电器就好了。

网友:
也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了 解决了没兄弟

网友:
遇到了一个,是适配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