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CPU坏了能通过触点和上面电容测下到底是哪边坏了

楼主(2023-05-09):
1个10代u,突然暴毙不开机,通过换主板测得CPU有问题,现在能测下这个CPU哪边坏了吗,主板诊断卡完全不跑码,直接00,现在想他是个明白

网友A:
难道不是换CPU,而是屏蔽坏的U,那就高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不是换CPU,而是屏蔽坏的U,那就高端了

台机的,就想看看能不能检出是U哪边问题

网友B:
这个如果搞得好,Intel和AMD可能要高薪聘请了:daxiao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如果搞得好,Intel和AMD可能要高薪聘请了:daxiao:

没那么夸张吧 某宝上不是一堆CPU补电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