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逻辑板的问题

楼主(2023-05-10):
aoc32曲面屏c32n2,有背光显示,测了一下逻辑板的测试点
pvdd 12v ok
vdd 1v ok
evdd 1.8v ok
vdd 1.2v ok
vdd 3.3 ok
hvin12v没有,以为是板子问题淘宝买了一个回来还是不行,怀疑买到的板子也是坏的。但是客服说是板子要正确识别屏幕后才会出这个电压。
真的吗?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【图片】
b站看了一圈没一个相同的,这个板没有vgh25v, vgl-6v这些

网友A:
你把到屏上的排线拨了 电压有了  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幕坏的可能性非常大,VGH,VGL电压断开测试下有没有,有的屏幕逻辑板有识别电路,不接屏幕这几个电压会保护无输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到屏上的排线拨了 电压有了  就是屏的问题

就是拔了屏线测的,没电压,淘宝客服说要插上屏才会出电压

网友B:
屏幕坏都不修了    屏幕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坏都不修了    屏幕坏

真的是是屏坏了吗?那我再研究研究边板看看,边板上面有个bios芯片,想重新刷一下但是找不到程序

网友:
强制给hvin拉了12v,现在是白屏,来个大佬指点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