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Mate X2无信号,无服务

楼主(2023-05-10):
华为Mate X2无信号,无服务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华为Mate X2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无信号,无服务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
      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华为Mate X2,客户说前几天下雨,手机淋了点雨,好像进了水,后面发现扬声器有点沙哑,就去售后换了尾插,用了一阵子后突然没信号了,去售后被告知是主板问题,要花几千块换主板。客户觉得太贵就找到了我们。

      接到机器后,直接拆出主板检测,对于进水无信号的机器,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看一下主板上有无被腐蚀的地方,特别是信号射频部分,像是射频的供电以及功放的供电管,如果其中有供电被腐蚀短路或是开路,就会引起无服务,上电漏电等信号问题。

      经过查看发现信号小板的一个功放供电有腐蚀的痕迹。

华为Mate X2无信号,无服务 图1

      开机测试发现这路供电并没有出来,经检测发现这路供电不仅给功放供电,也给天线开关供电,但是由于没有 图纸。只有一点通,那我们先重植一下芯片看能否修复,顺便将这一片附近的电容电感重新加焊一下。

华为Mate X2无信号,无服务 图2

      重植完再次开机插卡测试,此时信号已经出现了。

华为Mate X2无信号,无服务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     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谢谢分享!为客人节约上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