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新一点的笔记本B壳下侧和屏幕之间的胶怎么克服安全拆开B壳

楼主(2023-05-10):
以前的电脑AB壳靠卡扣固定,大胆拆。现在B壳下方靠胶粘着屏幕。尤其是联想的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出门没有看黄历,拆B壳前测试屏幕正常,拆下来屏幕就有竖线或者直接漏液了。屏幕太薄了。用过拆手机的塑料片沾酒精滑进去的,不小心进屏幕下方电路里了。@##¥%¥%……真是个酸爽。也用过加热六七十度。感觉效果不大,不知道是角度问题还是温度问题,屏幕也怕热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告知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这玩意只能自己感觉  换了很多带胶的了 只拆坏过一个 知道怎么拆也简单 我都是先用吹风吹热 慢慢的用指甲抠 这个力度只能自己把握

网友A:
一般是一边加热一边用拆机薄片一点点的铲开,切不可大力出奇迹。

网友:
大部分机型底部胶都能先扯掉的,以前也弄爆过不少

网友B:
刚拆坏一张2K屏的路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一边加热一边用拆机薄片一点点的铲开,切不可大力出奇迹。

谢谢
学习了   下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拆坏一张2K屏的路过。

144赫兹的  昨天拆坏了

网友C:
以前我也不懂用吹风机吹然后薄片割,后来我才知道屏幕的胶条可以从下面慢慢拉出来

网友:
我每年都拆坏,赔几个屏幕!  有些机器B壳粘胶太坑了。

网友D:
以前也拆坏过,直接买了台17寸加热台,加热到60度 用薄片再也没坏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以前也拆坏过,直接买了台17寸加热台,加热到60度 用薄片再也没坏过

有些壳子60度就变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我也不懂用吹风机吹然后薄片割,后来我才知道屏幕的胶条可以从下面慢慢拉出来

谢谢  这个方法试一下

网友:
加热会好点
,,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