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Book 14P 开机出现 “New CPU installed,fTPM NV corrupted or fTPM NV stru...

楼主(2023-05-10):
ThinkBook 14P 开机出现 “New CPU installed,fTPM NV corrupted or fTPM NV stru...

是不是传说中的低温锡引起的?

网友:
安装了新的 CPU,fTPM NV 已损坏或 fTPM NV 结构已更改。
按 Y 重置 fTPM(如果启用了 BitLocker 或加密)
如果没有恢复密钥,系统将无法启动
按 N 保留以前的 fTPM 记录并继续系统启动,fTPM 将不会在新 CPU 中启用,
您可以换回旧CPU以恢复与TPM相关的密钥和数据”

网友:
翻译的不错,我只看出换了新的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