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苹果iPhone12不开机

楼主(2023-05-10):
苹果iPhone12不开机

      苹果iPhone12,故障为不开机,手机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,插数据线也没反应;由于是摔过的机器,我们还要考虑是否有中层虚焊导致其他问题,所以我们直接分层。具体步骤看下文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iPhone12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苹果12 的机器,客户描述为手机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,插数据线也没反应。

      既然是摔过的机器我们直接拆机,取下主板,先看一下电池和主供电有无短路,仔细查看发现手机摔得并不是很严重,屏蔽盖也没有凹下去的痕迹,那我们直接上电,按下开机键发现电流没有任何变化,万用表打值开机座阻值正常, 加电测开机键电压没有1.8v,一点电压都没有,难道是电源的问题?不过因为是摔过的机器,所以我们首先考虑晶振,12的晶振设计的比较巧妙,刚好设在离电源十万八千里的上层主板背面最边角,也就是在摄像头座子背面,由于是摔过的机器,我们还要考虑是否有中层虚焊导致其他问题,所以我们直接分层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1

分完层发现掉点并不是很严重,只不过晶振已经有一个角翘起来了,那我们直接加点焊油将晶振取下,果不其然,晶振一个角已经掉点了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2

      虽然是空点没有影响,但是刚才明显晶振已经虚焊,我们把晶振的焊盘上点锡,把晶振装回去打点绿油固定好,再上电测量开机键电压已经有1.6v电压了,按下开机键起跳正常。

苹果iPhone12不开机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     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