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,故障如下:苹

楼主(2023-05-10):
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,故障如下:苹果6手机一端二端供电路上的元器件,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,但是接稳压电源后,电流维持4秒左右2A大电流后变为0A,期间稳压电源不报警,实在不想盲目的每个元器件都去尝试拆卸……

网友:
不懂,前排看看学习下

网友A:
上松香看看呗,不过你描述的这个情况从来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松香看看呗,不过你描述的这个情况从来没遇到过

松香和手触都试过了,没有明显发热和融化现象

网友B:
基本可以判断为短路,,有可能是芯片不会是小电容,,烧下机器试试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本可以判断为短路,,有可能是芯片不会是小电容,,烧下机器试试!!

问题出在稳压电源,稳压电源不接东西,开机显示几秒大电流后跳变到0A,这也是昨天才发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