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不开机/戴尔7590维修

楼主(2023-05-10):
先来小米笔记本外壳型号:161301-FL,板号:17805-1

客户说通电无法开机,电源接口发烫。拿过来检测后发现是电源尾插接口跟IC发烫,拆了IC电源尾插接口还是发烫,可以很肯定的断定是尾插接口坏了更
更换后解决问题。外壳型号尾数:FL跟FC不通用,已对比过

另外一台是戴尔7590通电电流一会有一会没有。
主板型号:NBL_N15_MB 外接烧鸡没有烧出任何短路现象。经过反复的测量阻值发现电池芯片正反面总的6个电容被人给拆了装回去测量阻值得知结果是电池芯片的12V转换没出来,
更换芯片解决问题。电池芯片是 isl9538BH。还有需要说明下,电池芯片:ISL9538BH跟ISL9538H不通用,经过测试,虽然脚位一样,但是就是不通用,前面调货是ISL9538H换上去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,换了3个还是一样,最后重新调货ISL9538BH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。由此得知芯片不通用,或许是机子问题不通用也有可能,欢迎各位大佬测试

戴尔机子是前几天的,有些照片删除了

原机

NBL_N15_MB点位.cad

网友(2023-10-20):
这台 不接电池 只用电源能开机吗?

网友(2023-11-22):
同样是 NBL_N15_MB 主板 isl9538BH可以用isl9538H代换 代换后没有任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