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17R4 降频正常、不降频闪花灰屏有时掉电、搞奔溃了。

楼主(2023-05-10):
拿过来的时候故障就是进系统瞬间花一下就灰屏了,有时快到桌面就掉电了、进Bios关了speedstep选项就能正常。但是CPU降频了,卡得很!直接就报价换CPU ,同意开搞了、先刷bios不行,装系统不行,然后换CPU,原机是7820HQ先用的7700HQ看能带换不,不出CPU供电,然后又找了一个确定是好的7700、还是不出!问了一下群里面有些说要微码,有些说要出CPU电压但是自检不过,不纠结了,那就发一个原型号CPU。第一个CPU打上去还是不出!自闭了,幸好故障是点的亮,所以又喊卖家发了一个、第二个CPU正常出电压亮机了。但是故障一样!那就只有换供电了、买了一个料板。整套CPU供电全换了、电容也加了几个。还是一样,那就干南桥SR30U的用SR30W代换的,故障还是一样、以为独显影响到了又把独显的19V断开还是、又没地方测试电压 都正常,测到隔离第一个MOS管击穿了(机器能正常充电)、换了还是…..前后耗时半个月,本钱去了好几百不说、心累了,有没得高人指点下 或者拿给你们修

网友A:
U有问题我一般都换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

网友:
灰屏的时候 CPU供电 VCCSA 供电都掉了,风扇狂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有问题我一般都换板一劳永逸解决问题

问题不是U的问题的嘛

网友:
温控降频,,,,

网友B(2023-06-20):
楼主,你的修好了没有。我的相同故障。还望指导一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的修好了没有。我的相同故障。还望指导一下。

最后好了  4个隔离管全换了

网友:
从降频以后可以正常用来看是cpu核心供电不足。示波器打cpu核心供电的3个电感前端有没有正常的波形,正常来说这个机器就算有2个电感正常工作都可以进系统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最后好了  4个隔离管全换了

感谢不吝赐教,明天试试。

网友D(2023-07-22):
引用 网友B:
感谢不吝赐教,明天试试。
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换了cpu,拔了显卡显存,故障依旧,你的试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换了cpu,拔了显卡显存,故障依旧,你的试好了吗?

没好,按照楼上说的换了保护隔离也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最后好了  4个隔离管全换了

网友(2023-09-28):
这机子的板子很厚 我大概率怀疑是复合管不良导致的 你把管子拆了 看焊盘上不上锡